大家都用哪个牌子的电池?

楼主(2015-09-06):
如题,哪个牌子的电池好?

另外,问一下,酷点的电池如何?

网友A:
一般般吧。考虑下我的电池  做出口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0840167130

网友:
穿越机QAV 250    用的花牌 和TCB 都是2200的电池  花牌能飞8分钟  TCB能飞5-6分钟

网友B:
之前飞小飞机都是用3S2200,用过动物牌的,花牌的,格式的,也会买些便宜的电池,比如H*B,T*B,*虎,这些电池看起来确实便宜,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就发现容量变小,掉电快,鼓包或者飞一小会BB叫就报警,但拿下来一看,单片还有3.9,这就说明这电池不行了不能当动力电了,经不起大电流放电了,可以用在显示器,或者控电是没问题的,花牌和格式,酷点,双天,都是些不错的电池,但相对价格也很高。也不是说便宜就没好货,代表品牌有九泓,IATA,我用过这两个牌子对比过,电芯品质都很不错,和花牌不相上下

网友C:
目前我等菜鸟用自组电池、成本比较低、性能还可以、成品电池我做过测试寿命是100循环
100循环后就不行了、目前找不到电池芯、用的都是以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飞小飞机都是用3S2200,用过动物牌的,花牌的,格式的,也会买些便宜的电池,比如H*B,T*B,*虎,这些电 ...

你的评价太棒了!我选择了酷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般吧。考虑下我的电池做出口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0840167130

你介绍的电池肯定很给力!但是也太贵了。学生党,有点玩不起那么贵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等菜鸟用自组电池、成本比较低、性能还可以、成品电池我做过测试寿命是100循环
100循环后就不行了、 ...

哦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介绍的电池肯定很给力!但是也太贵了。学生党,有点玩不起那么贵的电池

有便宜的'音速的

网友:
我用狮子3S,2200mah的充满电用10分钟左右,花牌的9分钟,狮子容量比花牌还大点,但没电时狮子的电芯是两个3.4v,一个3.0v电芯电压不平衡,花牌3个电芯电压差不多。花牌做工比狮子好,使用寿命还待时间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