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机飞丢~靠什么找

楼主(2015-09-06):
如题。
1.靠dvr记录视频'地面站查看最后视频经纬点。
意外:飞机提前断电……
2.装额外的gps定位器
缺点:又增加40g 左右,安装部位还比较挑剔……
3.靠飞机找
你找到天亮去吧……
4.3G数传定位
缺点:gprs~基站?准吗?gps定位比较靠谱点,这玩意断电了如何是好。
说了这么多,还是检查好飞机,安全起飞,正常操作,选择过硬的设备,减少故障。
万一有故障了呢……最恶心的就是设备断电……

楼主:
我买了个车载gps定位'把壳子去了'应该30g左右吧

网友A:
恩我用的这款,建议还是不要拆壳子,如果飞机坠毁了,定位器必须够结实保证内置电池不断电才能发出位置座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车载gps定位'把壳子去了'应该30g左右吧

最好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我用的这款,建议还是不要拆壳子,如果飞机坠毁了,定位器必须够结实保证内置电池不断电才能发出位置座标 ...

对对。我考虑是从电池xt那再焊个接口'jst那种,给定位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独立供电

小飞机就不行了

网友C:
我觉得装了这种还是不好 能准确的时候方位吗?会不会只给出一个大致的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装了这种还是不好 能准确的时候方位吗?会不会只给出一个大致的地区?

gps定位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我考虑是从电池xt那再焊个接口'jst那种,给定位器供电

我这种充满可以用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种充满可以用一天

这定位有内置电池就好了。供电电压比较宽。
也是怕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恩我用的这款,建议还是不要拆壳子,如果飞机坠毁了,定位器必须够结实保证内置电池不断电才能发出位置座标 ...

日照的,还是范家楼飞场,快说你是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日照的,还是范家楼飞场,快说你是谁

臭小子我是你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臭小子我是你丁哥

机子我弄完了,周末去飞

网友(2017-03-15):
小飞机就别飞太远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帮兄弟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