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了几天贴吧和论坛折腾了个配置,请大神看看能飞吗

楼主(2015-09-06):
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或者搭配不好的呢?电烙铁,扎带,热缩管什么的另外在买。。

网友:
2216的电机足够带动450的机架,5000mAh的电量大概可以续航17分钟左右吧.

网友:
建议换碳纤机架

网友:
入门的话f450可以,不过你可以看下s500,代上反角的,碳纤机架现在200多的很多,轴距500的~飞控目前pix说是apm好,都是开源飞控 价格和雷家的差不多~桨建议多买点仿apc的,调试的时候断了也不心疼,4对足够了~,工具类的胶枪,双面胶,胶带,xt60工母头也备点,调桨平衡的小机器也需要,还有bb响,有电流计的话可以忽视

网友:
太小了 看不清

网友:
最大的问题,你用PIX的价格,买了APM。

实话说:
1.电调电机都可以,将来升级都可以用。

2.机架的话,F450都差不多,练习机,耐炸,也可以。桨多买几对,新手肯定要炸。

3.如果你是真的新手,不建议你用APM和PIX,NAZA LITE或者极翼P2,不为别的,默认参数飞起来很稳,减少新手炸机成本,增加你玩机器的兴趣。

4.最大的问题,你用PIX的价格,买了APM。这个价格,P2和NAZA lite都可以买了。别太相信M8N如何神奇。

5.这种控电还是别买了,用几个月就坏了,老老实实买几节牌子好点的镍氢电池用着。

5.小配件不够,2.0  2.5的螺丝刀起码要的,各种规格的热缩管==也买点。

网友:
你这样的价格还不如直接买大僵风火轮一套4轴风火轮原装。1799。除了遥控、接收机、电池另外买

网友:
还有遥控,感觉低端了。同等价格用天地九吧。700多还带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