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改线 CC3D

楼主(2015-09-06):
怎么改成CC3D的接口    这个是CC3D 的接口

网友:
GND一般黑线接地(GPS负极),VCC接红线正(GPS正极)如果颜色不对请按正确定义去接线,TX RX接收发送数据,其中收发交叉不然接收不到数据
可在设置软件中设置端口功能

网友:
好贴,正好用上,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