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水机要用什么材料做防水

楼主(2015-09-06):
准备装kt北极星,但是听说接收,电调,舵机都要做防水,要用什么材料做防水呢?如何做防水呢?

网友A:
可以用704硅胶

楼主:
直接涂在电调,接收机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704硅胶

直接涂在接收机,电调上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涂在接收机,电调上面吗?

将电调扒皮,在裸露部分均匀涂上704胶,不要太厚,影响散热,起到隔离效果即可,再套上热缩管收缩,等胶干后就可以用了,没热缩管不套也行,主要起保护作用

网友B:
接收机涂胶会影响下次使用,可以试试用小的塑料带,封口位置扎紧就行,有模友用安全套装接收机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涂胶会影响下次使用,可以试试用小的塑料带,封口位置扎紧就行,有模友用安全套装接收机效果很好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网友(2017-07-19):
谢谢模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