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超简单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5-09-07):
大侠,我apm,自稳后面有简单模式和超简单模式,这两个是什么意思?能给我解惑吗?我在网上没有查到,非常感谢,无头模式,我试过,勾选简单模式,还是不行,同时勾选简单模式和超简单模式也不是无头模式

网友:
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超级简单模式不知道

网友:
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这是必须的,另外,超级简单就是以GPS参与为主的无头模式,简单模式无法飞到飞行者的后面去,但超级简单模式就可以了,不过有一点, 不要超过50米,不过不管如何,我都不建议使用简单模式,因为简单模式使用的是罗盘或是罗盘+GPS模式,任何一个出了问题,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另外,你如果先好不是无头模式的话,只有一种可能,罗盘校准不正常。

网友A:
罗盘被干扰的话,就放生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被干扰的话,就放生了

啥意思啊

网友(点评):
就自已飞丢了

网友(点评):
出现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是discuz!论坛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