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问大家下边哪款机器更值得入手!

楼主(2015-09-07):
大疆精灵3银色版跟Yuneec Q500哪款机器整体性能更好一些,想入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选大疆不错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也考虑过,但考虑到Yuneec Q500最新版虽然支持4K但原片我看了并不多好,关键是1080P达不到60帧,还是模拟图传。精灵3银版支持1080P60帧,最新固件快出来了,到时候支持2.7K和兴趣点跟踪模式,同时精灵3用的高清图传720P输出(手机平板硬件高点延时才会低,我的MX4延迟比较大);后期可升级HDMI双显示输出可以实现悟才有的电视高清直播功能,带视觉定位系统,现在银版单电5600左右,Yuneec Q500 4K版集成5.5寸屏在遥控上,双电6800,飞行时间都差不多。不过如果是为了拍东西还是精灵3银版好点,因为除了上面说的,精灵3相机参数可以手机上调很方便,云台技术也是公认最好的。我入了精灵4K版,效果确实不错
普通默认模式拍照
鲜艳模式

网友:
不用说,肯定精灵

网友:
用精灵3吧,市场保有量高,二手相对保值, YUNEEC 的机器据说在美国卖的还不错,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市场洗礼,说明书也非常不完善,我曾经拿到过一个他们帮地平线做的350QX,打过电话给他们问技术问题,没有得到答复。

网友:
精灵吧。
精灵小炸四五百,大炸三四千。。。
YUNEEC炸了没地方修去。。。
不过先别用精灵的wifi热点追踪功能。。。极其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