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阅兵结束了怎么有些视频还是不能看?

楼主(2015-09-07):
请问什么时候视频教程才能恢复观看呢?唉。。这几天等学习CC3D的设置呢

楼主:
麻烦楼上朋友帮忙找下,我太需要了,今天找了一上午也没找到。。。。都 是提示被 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楼上朋友帮忙找下,我太需要了,今天找了一上午也没找到。。。。都 是提示被 禁了。。。。

网友:
吧里就有啊!没必要视频,看文字图片就行!基本设置很简单的!

楼主:
我需要这些安装视频,和软件
第一课:飞控到手的检查及线路连接,
第二课:飞控的固件升级及初始设置,
第三课:遥控器的设置及校准,
第四课:室外试飞

网友A:
软件我倒是有,晚点给你发过去吧!你留个邮箱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这些安装视频,和软件
第一课:飞控到手的检查及线路连接,
第二课:飞控的固件升级及初始设置,

你去这里看看,我手机找的,不知道能不能打开。 http://wiki.openpilot.cc/

网友A:
直接搜软件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我倒是有,晚点给你发过去吧!你留个邮箱号

有没有CC3D的GPS安装和OSD安装的视频教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搜软件名字

大神,问一下,墙也翻了,插件也安装了,就是在刷固件显示没有 固件选项,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问一下,墙也翻了,插件也安装了,就是在刷固件显示没有 固件选项,谢谢了

阅兵结束了怎么有些视频还是不能看? 2019结束了视频 作者:long76 9033 我也是新手,不是大神。。。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另外你翻墙干嘛(⊙o⊙?)好像不用谷歌吧!好久没有鼓捣cc3d了!

楼主:
泡泡的CC3D视频谁有传一份我,122180035@qq.com谢谢啦。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