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起来了

楼主(2015-09-07):
经过前几天大家的帮助,终于是把飞控修好了,昨晚上校准完成,一切正常,除了不能用ppm信号,有点遗憾。
今天出去飞了,开始还是有点紧张不过还是飞起来了,默认参数,空中有点左倾还是右倾。这个我是应该校准飞控还是微调(之前飞控是放在一个方盒子上调的)?或者怎么调求指导
最后放照

网友A:
调参数,自动调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数,自动调参就行

请问自动调参大概要多大的场地?持续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自动调参大概要多大的场地?持续多长时间?谢谢

场地'周围没民房'高压线'50x50米的空地吧,时间3-5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地'周围没民房'高压线'50x50米的空地吧,时间3-5分钟吧。

好的,谢谢,我们学校操场应该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们学校操场应该够了

调参时,你可以移动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时,你可以移动飞机

不是说自动调参的过程中动要重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自动调参的过程中动要重来吗?

没这么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说的吧

贴吧看到的,请问BPM哪个版本固件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吧看到的,请问BPM哪个版本固件好用?

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APM 固件打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固件打错了

我用的2.7。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固件打错了

pix用的3.2

网友B:
这个桨用的怎么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桨用的怎么样

还可以吧,不知道怎么做平衡。。。

网友(点评):
不好做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