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pix移动超过1/m就掉高

楼主(2015-09-07):
调的高度保持调到2.8都没有!

网友A:
快速移动掉高正常,需要补油门,慢速移动还掉高检查有没有定高相关参数设置不合适,其次检查震动,震动大了也容易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移动掉高正常,需要补油门,慢速移动还掉高检查有没有定高相关参数设置不合适,其次检查震动,震动大了 ...

震动没问题,1.5米/m之内掉的不是很厉害。你指的快速是多块那?你的精灵也会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震动没问题,1.5米/m之内掉的不是很厉害。你指的快速是多块那?你的精灵也会掉么?

精灵掉的没有pix厉害,二分之一升舵不掉,pix就需要补油,pix也是低空容易掉精灵3有视觉定位,3内米一点不掉,二十米往上就掉的没那么厉害,遇到大风气流变化厉害气压受影响也会高度不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掉的没有pix厉害,二分之一升舵不掉,pix就需要补油,pix也是低空容易掉精灵3有视觉定位,3内米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