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Y3,如果改成尾巴朝前,飞控里该怎么改?

楼主(2015-09-07):
如图,APM的Y3,如果改成尾巴朝前为正前方飞行,飞控里该怎么改?如果飞机的尾巴采用了共轴双桨,即Y4模式,现在也想改成尾巴朝前,飞控里该怎么改?APM飞控的头朝哪个方向?

网友:
我觉得应该设置主板朝向旋转180 然后设置roll反向 就应该可以了
有待测试

网友:
改它干嘛(⊙o⊙?)呢直接就当那个是头不就行了!就是GPS方向有点难看了

网友:
又想出一个方法   升降和横滚在原有的基础上全都设置成反相   也是应该可以的

楼主:
好主意!APM飞控的头朝哪个方向?

网友:
那返航时,飞控默认那个是机头方向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