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5s的usb线和gopro4的usb线是不兼容吗??

楼主(2015-09-07):
我这一萤火虫的视频线接上mini osd 还有鹰眼图传之后可以接收到图像,但换了狗4后就无法接受到图像了,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求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
在网上去搜接口的定义,gopro是10针的micro USB,没用过萤火虫,最好搜搜图看

网友:
gopro是mini usb3.0。萤火虫是2.0吧。。。如果gopro的视频输出用的不是usb2.0的 id脚,那就是不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