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5-09-08):
刚装好的CC3D,跟着设置完,发现一个问题不敢起飞,推油门时,有两个电机转的快些,有两个转的很慢,甚至不转,油门行程设置已经设置好

还有有时候推一点点油门,电机自己加油,越转越快

请问是CC3D的问题还是电调电机的问题,电调电机单个插到接收机上,运行状态很好,不会这样

初步判断CC3D问题,不知是设置还是硬件问题(泡泡老师的视频已经屏蔽,也没看到别人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出过这样的问题,飞吧,没事,我觉得是电调问题,我的只有一个电机是那样,在向导的设置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设置四个电机最低转速的吗,吧后两个电机的控制进度条多拉一点就是了,这个不是飞控的原因,你不相信可以吧前两个和后两个电调信号线互换下,就知道是飞控问题还是电调问题了

网友:
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吧飞控放平稳的地方,最好是有减震板,然后校好水平再试试

网友:
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就右下角的电机转速不正常,同一油门其他三个都转的很正常,就那个转的很慢,但是我吧其他三个电调信号线跟转速异常的个电调信号线接口互换了,那三个又转速正常了,我四个电机电调单独接接收机也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后来就不管它转速一样不一样了,照飞不误,没多大关系,只要油门拉起来之后,四个电机就转速正常了我大概百分之四十起飞

网友:
应该是飞控的原因,因为我同样的电机和电调,换apm飞控,四个电机启动转速一样的,你试飞下,应该不影响使用的,因为我的也是那个情况,一样飞了

网友:
飞起来平稳就行,有时,电调进角不一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试试

网友:
飞起来自己就平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