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线,信号线和正负线怎么区分?

楼主(2015-09-08):
file:///C:\Users\gaotan\Documents\Tencent Files\2994722927\Image\C2C\7%1OMI%)[Q00MVBDEF(BYLU.jpg
看到网上教程中接收机连接线颜色大多是红正黑负白信号,红正棕负橙信号。这个棕黑白怎么区分(照片是在台灯下照的,颜色有偏差, 实际颜色从左到右为,棕,黑,白)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杜邦线颜色是可以自定义,侧面上用小刀标记,或者挑出来按需要重新排列

网友B:
关键时候不要相信线的颜色,要看芯片针脚定义和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时候不要相信线的颜色,要看芯片针脚定义和万用表

谢谢提醒

网友C:
同意一楼,不要看线序,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线颜色是可以自定义,侧面上用小刀标记,或者挑出来按需要重新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一楼,不要看线序,看说明书!

楼主:
咦,这贴不是没法出去么,咋又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