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线,信号线和正负线怎么区分?

楼主(2015-09-08):
看到网上教程中接收机连接线颜色大多是红正黑负白信号,红正棕负橙信号。这个棕黑白怎么区分(照片是在台灯下照的,颜色有偏差, 实际颜色从左到右为,棕,黑,白)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按顺序插就是了,1-4顺序,5接8

网友B:
一般中间线是+5v,旁边棕色是信号,白色零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看你接什么,电子设备通过线连接,只要定义对就ok.比如GND-GND,TX-RX,RX-TX等等,并没有强制那根线必须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顺序插就是了,1-4顺序,5接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中间线是+5v,旁边棕色是信号,白色零线

明白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接什么,电子设备通过线连接,只要定义对就ok.比如GND-GND,TX-RX,RX-TX等等,并没有强制那根线必须接哪 ...

嗦嘎,这么说我可以任性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我的d10直接1-8 经pcm直接插的。
I6是。1-4顺序,5-6接78。控制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的d10直接1-8 经pcm直接插的。
I6是。1-4顺序,5-6接78。控制飞行模式

我的是天九的,一致嘛?新人好多不懂,有点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九的,一致嘛?新人好多不懂,有点晕

顺序插吧  1-4通道控制的东西你也知道吧。5-6控制飞行模式。7是自动调参。其他就不用管了。你对着飞控插针说明。泡泡老师的教程不能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序插吧1-4通道控制的东西你也知道吧。5-6控制飞行模式。7是自动调参。其他就不用管了。你对着飞控插针 ...

对的,就是看不了视频教程让人捉急,我按你们说的来吧,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看不了视频教程让人捉急,我按你们说的来吧,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