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泡泡老师

楼主(2015-09-08):
机子配置如下:
E310四轴动力套带电调
猛禽450机架
NAZA-M-LITE飞控。
遥控天九‖型
4S 4000MAH电池
求感度数据
按照你视频里的天九+NAZA-M-LITE的调试方法以做好第一个视频的调试
做第2个视频的控制调试的时候。割到手脚。还好不严重。
问:IMU数据。电调是否需要校准。怎么校准。机架是否需要精密级别的水平调整
我现在不敢出去飞。割到手脚,怕怕的。。。有种起飞恐惧症

按照你的遥控设定,要开那个模式起飞。GPS?姿态?手动?    然后是否开航向锁定。
新手求制导

网友A:
仅仅开GPS就行了,不用航向锁定,我用的都是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开GPS就行了,不用航向锁定,我用的都是85%

你的配置是?。

网友:
飓风2212蜘蛛20电调,400轴距折叠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