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pro 连接不上apm飞控

楼主(2015-09-08):
各位 帮忙看看

网友:
我手机也是mx4pro ,和你一样,下了谷歌,还是连接不上,最后解决办法就是数传改了蓝牙连接。

可以参照我的帖子,买的时候让刷好波特率,回来直接焊就是了。很简单。也不贵。我的帖子里有所有链接软件。

[原创]3DR数传更改手机蓝牙连接 从此摆脱OTG连接不上的问题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990

网友:
魅族好像不支持谷歌服务的,不能用吧

网友:
DR用的是哪个版本,官主版是要谷歌三儿子的,你确定你有装了,PLAYUAV有不用装的

网友:
不需要谷歌的!现在我就用开源那个,楼上那个地址里面就有。。。

楼主:
我用的就是那个不用谷歌 里面是百度地图的 我同学的手机就能用 米4 我的魅族pro. 就笑了

网友:
底下显示没有驱动。。。
魅族pro支持otg吗?如果不支持是连不了的。。。

网友:
MX Pro没试过,有MX4,成功安装使用,最先是安装谷歌框架安装器,再安地面站,两个都能用,后面出来不需要谷歌服务的playuav,也正常使用,手机支持OTG。开启USB调试模式都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2015-10-31):
建议使用PLAYUAV社区的,地面站软件,很不错,搜索playuav应该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