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调试(帮别人调试的)

楼主(2015-09-08):
之前有个群里的朋友叫我帮他调试一下H4 680、他就把一整套设备发过来了
刚刚收到拆开看了一下、太乱了
回到宿舍马上插电池到充电器上试试看是什么数据
看了非常不正常、保存电压应该是3.8-3.85V、现在是4.0V
无语马上放电
屏幕对比了一下这样看着是鹰眼好、鹰眼亮度比较高
拆开机架拍照记住线路连接
完全分解
相同环境下看都一个鸟样
在房间里看着就是我自己的好一些
鹰眼的偏淡
称一下调试前的重量
这里的电机线都破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继续拆、
电机线加长
套热缩管处理、电机座管夹不能放到末端、怕受力不好、受力后管变小
所以保留1-2mm
机架打水平
上板准备做电机座水平、直接倒置这样就好做了
夜航灯、焊接好没装上去
他焊接的XT60
我焊接的
主线路、12号线进来分两条14号线中间用LED灯脚绑住
然后完全上焊锡
这个是焊接的比较好的一个点
布线校准电调、我是自己做的并联头
四个电调同时做
线路布置好了、刚刚开始的
上机臂
上板、
和我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飞控不要让周围的线路碰到
上面布置
下面布置
电调完全是焊接、不要香蕉头
数据显示正常
夜航灯正常
再次衰减测试、同一个发射机发出的画面
两个不同的接收机去接、鹰眼明显不行
严重雪花
夜航灯效果很好
基本上安装好只是房间没整理
XT60焊接
装好了15寸桨比12寸桨大了不少、室内不敢试飞空间太小
一些细节图
室外预热准备首飞
飞行很稳定、没问题、19分钟留空3.7V报警就下来
起飞重量
比我的重500g留空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我的是3S 10000他的是6S 10000
所以H4 680用6S没什么优势
地面温度
电机温度
上云台飞下来的一些电机温度
挂云台飞

他的小电池插头我实在看不下去、只能帮他焊接一下

http://www.tudou.com/v/O7ea6Usac_0/&rpid=369102138&resourceId=369102138_04_05_99/v.swf
最后补上飞行视频吧
到现在也发现鹰眼一体屏不行、没有自己做的好
H4 680机架不合适上6S 电池留空时间不明显
我的动力是朗宇X3508S 700kv 1238桨、3S 10000电池 留空时间25分钟、带所有设备是15分钟下来电机温度不超50电池回压3.7V
他的是朗宇X4108S 380kv 15寸桨 6S 10000电池留空时间19分钟、带设备是15分钟下来电池回压3.7V温度60度左右

网友(2020-06-27):
H4 680挂云台航拍,画面有点微陡,果冻,有什么解决办法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2017-01-11):
引用 网友A:
一直看好这个机架  但是听说中间部位不太结实  有的说高空有风容易从中间折断  但是没见到过  心里没底

哇塞  差一星期就一年的回复  虽然有点晚 而且已经懂了这些东西   还是谢谢了    这个时间差  哈哈

网友:
这定点,喔,TM和三角架差不多了吧,不顶真不行啊,改天帮我也弄一下啊哈,呵呵

网友:
飞过了嘛

网友:
楼主说680不适合6s明显是错的!我的H4 680起飞重量3.8kg,电池是格氏6s 12000,续航40分钟,各种远航各种穿云!性能妥妥的!

网友:
不错非常好的测试 用3s 不合适这机器  起码4s  那个6s 电池估计不好  重量也太重 不然我很难相信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显示屏和图传接受的信息

网友:
10AH的电池太大

网友:
感觉6S续航不行的原因是电机选错了,好多人用郎宇4110的电机续航都能达到喔35分钟,我用疯狂5008电机。15寸桨。6S 12000续航43分钟

网友(2015-09-09):
好帖,顶!装机仔细、整洁,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把别人的机机拆了重新组装调试一次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请问楼主鹰眼旁边那个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点评):
爱图仕监视器、

网友(点评):
我自己的是32频点600mw的图传套装、显示器是爱图仕天线是12dbi的平板

网友:
那个夜航等怎么做的 ?  直接LED串联?  LED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点评):
夜航灯是直接并联、白色的磨砂处理、LED红色的是普通5mm的LED、白色的是0.5W的LED磨砂、串联电阻150Ω的、1W的

网友:
技术型楼主!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一直在学习

网友:
锡焊技术传授一下呗!

网友(点评):
焊接XT60是先分别镀锡、然后搭接、最后补一点点焊锡上去就好了、主线路焊接是直接上焊锡丝就可以了 烙铁是35W内热式、焊锡纯度是63%

网友:
好好好,非常好!

网友:
不错,顶一个热心帮助模友

网友(点评):
调试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的、毕竟拆了旧的再组装一次比重新装新的还要费工夫

网友:
辛苦了

网友(点评):
拆了又回装比装一台新的还要费工夫

网友:
手艺赞

网友(点评):
因为我一直都是玩H4的所以。。。。。。。。。。。。。

网友(2015-10-11):
你的是什么屏,淘宝有吗?

网友(点评):
我的是爱图仕、淘宝有 价格是599元、就只是屏幕

网友:
好厉害啊

网友(点评):
和大神比还有一段距离

网友:
留着,正好换了h4

网友:
好熟悉的H4啊,我以前的590轴距H4,用的飓风3508kv580,4s8000点,设备全载航线23分钟。

网友(2016-01-10):
顶 上 都说4108赶不上3508 那是4108负载轻

网友(点评):
主要是看情况而定的

网友:
问楼主大叔个问题:
您说线路尽量不要碰到飞控,
这个“碰到”指不要靠近的意思是吗?
这个“线路”指动力线路对吗?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么理解

网友A:
一直看好这个机架  但是听说中间部位不太结实  有的说高空有风容易从中间折断  但是没见到过  心里没底
   还有 我现在手里4006的电机  应该可以平移到这上面吧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架目前来说是没什么问题,F4006电机不适合用在这个机架上,F4006起飞重量最好控制在1800g左右 H4的起飞重量是2800g左右了3S10000电池

网友:
做的很细致啊,不错的调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大神好人那,帮忙顶贴

网友(点评):
我的显示器是爱图仕。图传是普通的32频点的600mw套装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看个人喜欢,配置3508电机可以用3S--4S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看个人喜欢

网友(点评):
有空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