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有APM电流计原理图,或者工作原理

楼主(2015-09-09):
麻烦告诉一声呗

网友:
有帖子直接用电阻分压代替电流计的!实验过,简单实用。好像名字是几毛钱还是不花钱做电流计的!忘记哪里看到的了,你百度一下!

网友:
核心就是高精度的分流器,再有一个运放,放大之后输出模拟量到飞控输入。有的还会带BEC

网友:
一个定值的合金电阻串在输入端(阻值很小,0.几毫欧),然后把电阻两端电压放大之后把模拟信号输入到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