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的六轴机,PID调成多大才合适?

楼主(2015-09-09):
     新入手一个810的六轴机,起飞时总觉得从头要翻过来,不知何因,并且求助PID调多大合适。

网友A:
不说飞控。。扎个整嘛。。。。。。。一般是调油门行程。。。。。飞控默认一般都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飞控。。扎个整嘛。。。。。。。一般是调油门行程。。。。。飞控默认一般都好飞的。。。。

APM2.8

网友:
地效?起飞时果断 在默认值上慢慢调 总有适合自己飞机的

网友:
飞控要减震。。。。。。默认就可以。。。。。。你要看哈电机顺序。。。。还有动力不要太大。。。。。。。。。。太轻+重。。。应该好飞。。。还要效油门

网友:
我用是飞控都用的默认。。。。都好飞啊。。。。APM用四轴上遇到个配置上不合理。。。动力太大。。就起飞翻的。。。  3508  KV700..   1447桨。。。4S5000.。。。起飞就翻。。用3S5000就要的。。。。。。还遇到个用2212 KV 920。。。。起飞重850克。。定高就就不稳。。。。再加了快电池3S5000...定高就要的了。。..APM......给我的感觉就是动力配置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