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猛禽450,起飞抖动以解决

楼主(2015-09-10):
动力+电调E310四轴一套
机架猛禽450
飞控NAZA M LITE
遥控天地飞9
由于不怎么会贴飞控,浪费了很多张3M原装帖
不管开没开遥控。只要连接电脑一看。就是这样。
除了油门AER通道均会跳动1.
A在14至15跳动
E在负的14至负的15跳动
R在6至7跳动
打开遥控以后
同样的AER通道均也是会跳动。只是数字小了但是跳动的都是1.
接着,做了遥控AER通道补偿。
调整后通道变化截图
AE还是会跳动数值还是会在0和1跳动。

起飞抖动。
X轴,是1.5CM的,大僵飞控无法输入1.5CM。所以只能写2CM了。那个9,是我后面截图前写错上去的,不是9,是-9。刚才飞行的时候是-9
IMU校准
原本昨天起飞很正常,是否与改动了GPS天线位置后引起了不平衡呢?
导致的抖动呢?
原本的GPS天线是在
X0 Y0 Z-9的位置。

---------------------------华丽的分割线------------------------------
原本用的是4S的电池,估计扭力大会有影响平衡。
把飞控的贴胶换成了gopro相机带来的原装胶贴
把GPS重新放置在机架的中心位置。坐标X0 Y0 Z-12
问题解决。机子起飞悬停。前后飞停止抖动。稳稳。

网友(2015-10-12):
好贴    顶一个   顺便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