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openlrs凤凰433第一课:完美匹配切糕U22飞控

楼主(2015-09-10):
入手433 多是要用飞控的,现在介绍一下主流U22飞控的连接和设置U22支持PPM输入的,而且想要看信号强度,就必须ppm接入,把RSSI放到ppm第八通道上,貌似非凡433是不可以啦,不过咱们的openlrs还是很容易的,下面介绍一下方法。
首先打开凤凰433 调试软件(其实就是汉化的openlrs) 连接模块
然后选择接收模块,需要注意的是,点击完接收模块后再给接收机上电,而且接收机距离发射要很近才可以,因为设置是双向通讯的。

设置第6端口输出PPM,第六端口即接收机背面写着小5那个通道。
然后选择RSSI注入通道,这里我们选择8通道。
保存设置,接收重新对频使用,将第六端口(即原来的第五通道)通过一根三排线链接U22飞控
箭头所指即U22的ppm输入位置,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即省略了繁琐的接线,有提高信号的稳定性,还能正确显示RSSI强度。
下面是一个模友城市起飞的截图,飞出10km,信号强度在72%

网友:
这个433好牛B 呀

网友A:
原版不是要翻墙才能用吗,楼主已经编译了离线版本的了? 自带烧写器驱动吗?可否造福下广大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版不是要翻墙才能用吗,楼主已经编译了离线版本的了? 自带烧写器驱动吗?可否造福下广大模友?

在上一个帖子里有具体的软件下载地址,还有安装方法,不用翻墙了

网友:
等等弄一套

网友(2015-11-20):
持续关注,择机整一套。

网友:
10KM啊,好爽好爽,这一般干啥也够了。

网友:
不错不错,支持一下。收藏下来了,择日推荐模友买,我蹭着用试试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