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失控问题

楼主(2015-09-10):
刚装好了,该调的也调了,起飞不是疯狂往右跑就是往左,拉不回来,不受控制的样子,用手拿着飞机加大油门完全左右跑,怎么回事

网友A:
NAZA-M-LITE吗?。。。看看电机顺序有没接错。

网友B:
先确认电机安装是不是水平,桨是不是装好了,罗盘校准也ok了。

再不行,工具--IMU校准试试看。

网友C:
电机顺序是否与飞控正确连接,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M-LITE吗?。。。看看电机顺序有没接错。

正确的, 加大油门就左右狂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电机安装是不是水平,桨是不是装好了,罗盘校准也ok了。

再不行,工具--IMU校准试试看。

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顺序是否与飞控正确连接,上个图看看

网友C:
电机是这个顺序吗,m1m3逆转,m2m4顺转,看看对吗

网友:
转的顺序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这个顺序吗,m1m3逆转,m2m4顺转,看看对吗

对的

网友C:
还有感度那一项,说明书有建议值,设置了吗

网友:
IMU校准时需要用水平仪打水平

网友D:
楼主。你的问题和我的一样。我的也是naza lite 的
身边也有同事发生。同求泡泡

网友:
之前飞还行。后来在姿态模式下。机子乱转。倒置炸鸡从5楼摔下。像是失控。。后来分电板断了一点。但是其他都没什么事。再次起飞。gps模式下往一个方向偏。。如果不嫌弃。加q972089569
交流一下

网友E:
各位有没有考虑过机架问题?我以前用异形也出过这问题,换成正规X模式的机架就对了。

网友F:
楼主的飞控是新的还是收二手的,我当地模友收了个二手的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楼主的机架和我的一样,四个电机和整体水平调整了吗?用水平仪调。水平差几个丝就会这样,我的刚装机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我调整过。近几天才刚装的,现在已经带云台航拍出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架和我的一样,四个电机和整体水平调整了吗?用水平仪调。水平差几个丝就会这样,我的刚装机的时 ...

水平的, 用水平仪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飞控是新的还是收二手的,我当地模友收了个二手的和你一样的情况

二手的, 不过是跟朋友买的,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问题和我的一样。我的也是naza lite 的
身边也有同事发生。同求泡泡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感度那一项,说明书有建议值,设置了吗

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有没有考虑过机架问题?我以前用异形也出过这问题,换成正规X模式的机架就对了。

猛禽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吗?

判断是飞控坏的,当初不知道扎端多少碳管了

网友G:
第一确保连接都正确、电调的油门校准要四个 都做单独做和一起做都行

机架类型选择X型、电机转向按上面的
第二GPS的XYZ轴数据都得填写正确
遥控器校准
感度可以参考(450轴距是125、550是140、650是160)
连接都没问题后基础校准
naza lite没有高级校准的

网友:
解决了,就是水平没有调整好,后来买了8个亚克力水平块调的。一个亚克力水平块2元。买回来以后整机水平调整后。飞的很稳,你可以去看看我今天的航拍视频

网友A:
还有就是重心,也很重要。尽量把重心降低,靠中心位置。我GPS天线都是放在最中心的位置。带云台带电池做过简单重心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确保连接都正确、电调的油门校准要四个 都做单独做和一起做都行

NAZA没办法一起做电调油门行程吧? 我很纳闷,四个电调连接电机然后单个校准,一直嘀嘀嘀,和校准声音不一样,得断开三个,才能有滴滴两声、乐天20A

网友(点评):
用并联头就可以同时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重心,也很重要。尽量把重心降低,靠中心位置。我GPS天线都是放在最中心的位置。带云台带电池做 ...

我水平虽说不是百分百水平,但相差无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有没有考虑过机架问题?我以前用异形也出过这问题,换成正规X模式的机架就对了。

什么是x型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飞控是新的还是收二手的,我当地模友收了个二手的和你一样的情况

我的是2手的。和他的情况一样。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水平虽说不是百分百水平,但相差无几啊

仔细听校准可以听出来,你把所有的一样一样核对清楚,就算是你以为对的小细节也核对下,另外就是连接电脑看看gps有没有坏掉,有多余飞控可以先尝试下更换飞控如何,动力系统没问题了,再找飞控问题

网友:
可能是罗盘,陀螺仪出问题了,你换一个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吗?

还没有

网友(2015-10-16):
坐等解决方案  期待各位大神

网友:
解决了么。求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