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六轴输出不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5-09-10):
用APM2.8组装了四轴,炸机后,后改为六轴,APM作了数据清除,之前刷了3.2.1固件,各种校准后,解锁发现1号电机总是比其他启动慢,加油后升力也比其他小,检查输出量发现几个量很不平衡。希望高手给予指导。

网友:
重刷固件,重新校准油门,还是老样子,对换电调试试看。

楼主:
配置 为:飞控APM2.8;电池:2*5400MAH 6S 25C; 电机  朗宇sunnysky X4108S 380KV*6;电调:好盈 铂金 30A Platinum Pro OPTO*6;机架:ST800-V1机架碳纤多轴机架6轴碳纤机架;桨:DJI1552折叠桨;OSD:3DR Mini OSD ;分线:J&K 多轴电调分线板;遥控器:华科尔DEVO10;接收机:华科尔RX1002.

网友A:
油门行程要重新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要重新做下

做过两次了。

网友:
飞控的加速度计校准了吗?
飞控是否水平安装。。。
如果上面两项都正常的话那就刷回3.1.2固件试试吧。。。

网友:
刷回3.1.5试试,记得刷回时要先刷回小车固件再刷3.1.5

网友:
我的6轴也是这样的,电机输出不一样

楼主:
换了一个电调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5-10-26):
引用 楼主:
配置 为:飞控APM2.8;电池:2*5400MAH 6S 25C; 电机  朗宇sunnysky X4108S 380KV*6;电调:好盈 铂金 30A P ...

正打算上六轴,请教下楼主:
这个配置用来挂单反吗?航拍效果如何?
能续航多久?
机架用起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