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解锁奇葩反应

楼主(2015-09-11):
每次重新上电后的第一次解锁是正常的。第二次及以后的解锁就很不正常了。症状是,我缓慢推油门,电机加速并不平滑,突然增大,突然降低,不敢起飞。真搞不懂原因。只能断电重新上电的第一次解锁能正常起飞。万能的网友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硬件:PIXHAWK
固件版本:V3.2.1

网友:
你是在定高状态下吧 ?  或者是定点状态下 .?

网友A:
请检查震动数据,还有检查起飞模式

网友:
同意楼上的,给我的感觉是你的震动太大,导致IMU处理出错,我遇到过,就是震动的事!

楼主:
起飞模式是自稳。PIX没装减震板,下面贴了四块胶。
好,我检查看看是不是震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震动数据,还有检查起飞模式

电调收到没有,收到请展示给大家一下,证明论坛赠送的真实性!同时希望看到你客观、精彩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收到没有,收到请展示给大家一下,证明论坛赠送的真实性!同时希望看到你客观、精彩的测试!

哎,还没收到呢,放心,收到第一时间发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模式是自稳。PIX没装减震板,下面贴了四块胶。
好,我检查看看是不是震动的问题。

还有你是否校准过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是否校准过油门行程

DJI  E800套装,电调是620S。

网友:
加个减震试试吧,话说 pix的安全开关是按一下松手就弹开还是能按一下能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