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E800电机能用普通三孔碳纤桨吗

楼主(2015-09-11):
想搭配E800电机和1555碳纤浆使用,不知道电机轴粗细和安装孔距是否合适,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讲讲

e800

1555

网友A:
可以  孔距那里要注意一下  差了大概0.5MM左右稍微打磨一下

网友B:
轴径4.8,孔距12.5。

朋友测一下桨的数据,是不是合适。

网友C:
可以,碳桨中间的孔要扩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径4.8,孔距12.5。

朋友测一下桨的数据,是不是合适。

感谢 需要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碳桨中间的孔要扩大一点

感谢 需要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孔距那里要注意一下  差了大概0.5MM左右稍微打磨一下

感谢 需要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