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四轴配置

楼主(2015-09-11):
用大僵的E310套装能用吗?。带一个300克的云台+相机。
电池3S 5300

网友A:
电池换4s
轴距换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4s
轴距换360

轴距可以缩短不?DAYA500的机架,怎么切,各切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距可以缩短不?DAYA500的机架,怎么切,各切多少?。

要么换机架,小钢炮,猛禽360之类的。
要么动力换成e800。。。
不建议切机架。中心板太大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换机架,小钢炮,猛禽360之类的。
要么动力换成e800。。。
不建议切机架。中心板太大影响效率。

做都做出来了,求切割参数,我有数控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换机架,小钢炮,猛禽360之类的。
要么动力换成e800。。。
不建议切机架。中心板太大影响效率。

如果参数理想的话,做多几个机架,送人。很多人喜欢DAYA的机型。但是上550的轴距又要大的动力,要花很多银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都做出来了,求切割参数,我有数控中心。

既然已经做出来了,那就换动力吧。
daya550机架切短机臂用2212电机不现实。
参数理想不了。
你都有数控中心了这么简单的道理想不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做出来了,那就换动力吧。
daya550机架切短机臂用2212电机不现实。
参数理想不了。

我就试试嘛。毕竟550的机子真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做出来了,那就换动力吧。
daya550机架切短机臂用2212电机不现实。
参数理想不了。

我就是喜欢这个机架的造型

网友B:
3508 3510   推荐E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8 3510   推荐E800

能切轴距吗?切成480或者450

网友:
当然可以切 上面的朋友说的很清楚了 2系电机没效率 最好上到3系
你上22系列电机  没效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喜欢这个机架的造型

喜欢就弄吧,每个机臂切割下去90mm。
你既然坚持我就告诉你数据,但我不对我上面一行发表的数据承担任何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就弄吧,每个机臂切割下去90mm。
你既然坚持我就告诉你数据,但我不对我上面一行发表的数据承担任何 ...

明白,小白我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就弄吧,每个机臂切割下去90mm。
你既然坚持我就告诉你数据,但我不对我上面一行发表的数据承担任何 ...

应该是各切45CM吧?

网友:
你原来的轴距不是550吗?如果轴距要换到360那就切90mm
如果轴距换成450那就切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