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机电源线的保护【已答复】

楼主(2015-09-12):
请教各路专家:
电机电源线如何进行保护?
曾经在贴子中看到,用一种像网状的黑管将电机的三根线都套在里面,
防止电源线被碰伤,
但不知这种网状的黑线叫什么名字?淘宝中也没找得到。

【小七回答】蛇皮网管

https://s.taobao.com/search?q=%E8%9B%87%E7%9A%AE%E7%BD%91%E7%AE%A1&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tem

楼主:
有可能是黑腊管。

网友A:
我用的是一种透明的叫做缠绕管,也叫理线管,有多种颜色和尺寸,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还有种叫蛇皮网管,就是编制网,线要穿进去,所以我一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一种透明的叫做缠绕管,也叫理线管,有多种颜色和尺寸,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还有种叫蛇皮网管,就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必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