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用笔记本代替图传显示器么

楼主(2015-09-12):
请问能用笔记本代替图传显示器么?需要图传套装具体哪些东西?谢谢

网友:
可以啊,买套图传发射机和接收机,再买个usb视頻采集卡就可以了,只是笔记本用起来亮度差点,而且显示的视頻会有些许延迟

网友:
不建议用比较本作为图传显示器,需要视频采集设备下来并不便宜,关键会有图像的延迟!!还是买个带分集功能的双路的显示器吧,如果集成地面录像的就更OK了

网友:
usb视頻采集卡接图传接收机就可

网友:
用笔记本真不方便,大、亮度也不够,也没那么大的遮光罩除非自制。采集卡还需要在笔记本端运行采集软件,连线也多不如图传接5-7寸小监视器方便,如果软件卡住了就玩完了。所以还是图传直接输出在小型监视器上安全。嫌麻烦买个鹰眼一体接收屏,自动搜频。亮度也高支持录制功能

网友:
这样说吧,只要能对笔记本进行视频信号的输入你就可以用

网友:
UsB视频采集卡,延时严重,不建议使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用usb采集卡就可以了,不过用笔记本看的话有延时,现在液晶屏也不贵了,花个几十块钱买个5寸或者7寸的屏幕就可以了

网友:
不建议、、看不清的、、而且效果不太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买个转换壳就行了、目前使用没发现有延时
转换盒自己搜关键字
显示多个完全同步不至于说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买个转换壳就行了、目前使用没发现有延时

转换盒自己搜关键字

土豪大亮~~~

网友(点评):
反正我现在想用就可以用

网友(2015-10-16):
我把接收机和USB采集卡(采集卡需破壳)搞一块了,自己焊线,并用个热熔胶固定,用起来很方便。缺点:笔记本真不适合室外显示,反光强烈,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加装采集卡即可实现

网友:
没有必要   一个7寸的显示屏120左右

网友:
没必要用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