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AR6100E搭配华科尔d7e的问题

楼主(2015-09-12):
如题  买了一个30元的 山寨AR6100E  一开始一切正常 短接线接batt  上电后闪烁  d7e(gale固件)正常对码

后来全部上机理线后死活对不上码了 咋解决

具体表现为:
1.短接batt上电后 ar6100e接收机指示灯恒亮黄灯    怎么试都没有对码时的闪烁状态   为何第一次操作又可以成功呢  重新对码就失败?
2.接收机的thro(第一通道)能否接普通舵机 还是说油门电调端口 必须指定接在这个thro上才可以?

谢谢大家!

楼主:
山寨AR6100E害死人

装了个50cm的小3d  用的d7e gale固件+山寨ar6100e六通道接收机

发现其他一切正常 就是无法设置失控保护

比如:1.不设置失控保护,先关控  油门立马100%启动  只能重新开控控制减速  哎
          2.设置油门-100位置的失控保护  关控后 模型和第一种情况完全一样  +100油门狂转

这是啥情况  太危险了  经检查 油门正反 通道顺序(1通道)  行程  其他舵机 均很正常   想不通  请大家指教

(而且我这个 ar6100e无法设定失控保护  应该不是个案吧 两个都这样  配合d7e的时候)

网友A:
是的 你的是个案  我D10用这个就没问题

网友:
清除固定ID再对码

楼主:
我也没有设置固定 id     失控保护据说必须对码的过程中同时设置  回去试试看

插上对码线  ar6100e怎么也该上电后闪烁吧  现在黄灯恒亮  是不是必须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你的是个案  我D10用这个就没问题

问一下 d10加这个dsm2接收 如何设置失控保护的 常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d10加这个dsm2接收 如何设置失控保护的 常规方法??

D10 本身是没有失控保护功能的   这个要配合飞控
就目前来说 我知道的支持失控保护的好像只有433的接收可以支持

楼主:
已解决 ar6100e需要插对码线时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兼容接收机还是考虑orangerx吧。大几百的东西别被个垃圾接收机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