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云Z1-Tiny2云台试飞对比测试--速来围观 ~~·

楼主(2015-09-12):
      收到狼哥发来的智云Z1-Tiny2云台已经有几天了,今天抽时间装起来飞了下。首先说下看到云台的感受吧,Z1-Tiny2云
台很精致,质感也很好,尤其是上电之后,给人的感觉就立马
不一样了,带了编码器的云台那个阻尼的感觉很舒服,采用了
下压式设计,通用V形挂载,也支持遥控器独立控制,有三种
模式,我觉得一个人拍用跟随最合适不过了,言归正传,我们
来认识下Z1-Tiny2云台

包装采用了跟小米一样的牛皮纸包装简约大方

我们来看下重量,偏重点,保质保量哈哈

这就是庐山真面目了

我们来看看挂在飞机上的英姿

这个挂载孔和我的有点区别  那就改造下吧~~用了飞越的减震球

接下来上视频,今天风比较大五六级左右吧,
手里还有别的云台顺便一起对比下  相机用的
鹰眼的萤火虫,

本测试纯属个人爱好,与他人论坛无关

效果大家自己看,自己对比,这就不多说了

智云Z1-Tiny2

Wefly云台

X-cam A10云台

网友(2015-12-19):
X-CAM的云台看起来效果在三个里面最好的了,

网友(2015-10-14):
引用 楼主:
是吗  那你问问

问了他说没有了  只有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收到奖品了  我上次说送我4个电调 结果就送了一件衣服过来....

是吗  那你问问

楼主:
不错的云台 ·~你值得拥有

楼主:
你哪里的啊?

网友A:
都收到奖品了  我上次说送我4个电调 结果就送了一件衣服过来....

网友:
有机会也入一个玩玩。

网友:
老乡顶一个

楼主:
恩   测试么~~不想飞的很高

网友B(2015-09-12):
智云的做工真是没得说,就是稍微重一点,不过三轴的也算可以接受。对于大机器就完全不是问题。

感觉智云的低空很稳的,高一点可能是风大吧,飞机有点飘,云台效果还是很好的。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云的做工真是没得说,就是稍微重一点,不过三轴的也算可以接受。对于大机器就完全不是问题。

感觉智云的 ...

到时候你也试试·~很不错的~·

网友C:
智云Z1-Tiny2 : 全程第三轴在细微的抖动,横滚偶尔会有抖动,俯仰也是细微的抖动,高空有果冻、
Wefly云台:       在视频56秒,第三轴明显左右晃动,视频时间太短,也不知道跑起速度来后是什么样的效果?
X-cam A10云台:刚起飞时云台第三轴抖了几下,飞机往后退时轻微的小抖。全程看下来我个人还是觉得X-CAM的云台比较不错!以上评论完全是本人对3个视频画面的一些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云Z1-Tiny2 : 全程第三轴在细微的抖动,横滚偶尔会有抖动,俯仰也是细微的抖动,高空有果冻、           ...

评论的很详细  其实三款都不错的~~wefly上升有抖动~~智云的今天飞风太大了~~a10 我自己感觉是减震球太软

网友D:
为啥视频看不了,提示下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都可以看啊,你在试试

引用 网友D:
为啥视频看不了,提示下载

都可以看啊,你在试试

网友:
智云不便宜啊

网友E:
看楼主也没用原装减震球啊,这个云台重啊,飞宇mini3D带线才170克。便宜一半啊,至于减震效果只要高速不偏头自激,关键还在减震球与机架震动的配比上,合适的减震没有果冻。为什么精灵的云台稳效果好,除了云台技术确实好,关键是减震球应该是根据精灵震动实验特制的,所以精灵3减震特别软但就是稳,同样减震球换到我的XA Stella云台就不行。这也是为啥很多云台官方效果好,一买回来移到自己DIY的机子上就不那么理想的原因。除非你的震动值控制的很小。自组的机子多备点不同类型的减震球很重要,找到合适你云台的减震球就成功了。

楼主:
是不便宜啊~~但东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也没用原装减震球啊,这个云台重啊,飞宇mini3D带线才170克。便宜一半啊,至于减震效果只要高速不偏 ...

是的减震球在不同的机器上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两个一样的机架用同样的云台 同样的减震求效果都不一样·~飞宇的那个我没用过~~应该不错的·~有机会了搞个来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减震球在不同的机器上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两个一样的机架用同样的云台 同样的减震求效果都不 ...

我在用,感觉还可以,也是换了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用,感觉还可以,也是换了减震球

我记得了~~上次你拍了之后我觉得有点抖那个·~你现在搞好了么?

网友F:
河边景色不错  很稳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河边景色不错  很稳啊 。

三个云台都由抖动~~轻微的~~

网友G:
涛哥的横向对比真多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涛哥的横向对比真多    赞一个

对比都要多么~~不过 横向都比较虚~~估计是我萤火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便宜啊~~但东西不错~·

你有没有弄那个机翼的云台那个不算贵就是不知道质量咋样

网友:
没有优势,第一代在我手里,第二代说了给我一个,然后就没然后了  ,算啦,反正都白菜价了

网友H:
这个价格 我更加愿意买H3-3D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价格 我更加愿意买H3-3D

但你也得用他们的飞控了~~选择就少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你也得用他们的飞控了~~选择就少了

说实话 个人觉得大疆的飞控综合来看还是很好的  之前用APM三天两头出问题  换了naza v1  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I:
同款秤。。。。。。

236g的重量。。。这是要死吗?
顺便吐槽下所有的厂家。。。
我想买个手持云台。。。在淘宝上转了半天。。。不管是智云,飞宇,或者其他的牌子。。。都是三个傻大的电机堆在那里。。。厂家就不能增加点成本把外壳车薄0.5mm?厂家就不能车个一体化电机转子?连接线不能换成薄膜的吗?三个臂就不能倒个角?这么大的厂家一个设计师请不起?
那么粗的支架我吐的心都有。。。

唯一设计好看点的也就是dji的云台了。。。希望国内厂家别顾那几十块钱的利益。。。
真正好看好用的东西。。。你多卖200买的人不会少。。。

补充下。。。好看点的还有飞宇的mini 3d云台。。。不过这两个云台都是机载的。。。
手持云台里没有一个做的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实话 个人觉得大疆的飞控综合来看还是很好的  之前用APM三天两头出问题  换了naza v1  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只是觉得他们的 APP不错 还有高清图传·~其他的 硬件和算法·~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款秤。。。。。。

236g的重量。。。这是要死吗?

比较重~~不过做工还是不错的,还是你说的电机太大了~~里边有编码器~~估计现在做不小的~~

网友:
智云z1 tiny在用,感觉还可以,做工好的没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智云Z1-Tiny2 : 全程第三轴在细微的抖动,横滚偶尔会有抖动,俯仰也是细微的抖动,高空有果冻、           ...

X-CAM的云台看起来效果在三个里面最好的了,,个人也这么认为

网友:
智云价格稍贵

网友:
都飞得有点低有点慢,效果难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