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四轴

楼主(2015-09-12):
各位大神,我是APM2.8四轴,水平正常,都校准了(油门,电调),解锁后四个电机正常转,给点油门,4号电机转得特别快,油门在大点有能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检查电机转向和桨的安装、机架模式是+还是X,都没有问题,给油还是有电机转速快可以试试清空重新刷固件校准电调,还是不行,试试电调顺序交换一下看这个电调是不是还有问题,看是电调本身问题还是飞控电机输出问题。我就新买的飞控电机输出有问题。

网友:
重新校准下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
我觉得还是 加速度计和罗盘没校准好~~~apm调试细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