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芯组装的电池较品牌电池有什么使用风险

楼主(2015-09-12):
请教“自已淘宝网上买的电芯组装的电池较品牌电池有什么使用风险”?

网友:
比如内阻不一致

网友:
告诉你黑幕吧。没有100%的好电芯,因为商家价格战,拿的货都差不多。组装就更别说了各种虚标容量。用没多久鼓包着火的比比皆是,所以一个好的电池很重要。建议还是拿正品的牌子货,当然你有全新原装拆机就更好了。

网友:
实话说,有些人呢,没玩过几天东西,就喜欢说东西的好好坏坏。

比如内阻,知道3毫欧和1毫欧的区别吗?电池的好坏不是内阻一个指标,压降、容量、充放电、热冲击等等很多。

不懂的,建议去看看GB 18287。老晋以前做欧美产品的,只认IEC和UL。

老晋也喜欢直说,你会玩、爱折腾,那就问一下老手,哪里的电芯容量足,品质好,买点回来自组。

不会玩,老老实实买品牌货,即使品牌货也挑口碑好的,自己可以承受的价格买就行了。

网友A:
自己淘宝买的二十几块一个4000mah,30c的电芯组的3s,飞了上百个起落,毫无问题!一般来说,只要不是不合格品,且属于同一批次,容量内阻等差异一般不大。重要的是自己组装时要得当,平时维护和监控电池状况,还有就是不要过放电,一般电压低于3.7,电池个体差异就能明显体现出来了。再说一句,玩航拍尽量使用品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淘宝买的二十几块一个4000mah,30c的电芯组的3s,飞了上百个起落,毫无问题!一般来说,只要不是不合格 ...

请教自己组装时要注意哪些要求?该如何防范问题?谢谢!

网友:
组装电池电芯来源参差不齐,不能确保能买到容量、内阻一致性好的,大厂的品牌电池有着专业的设备严格的检测高标准的做工,比较有保证一些。在一个不管好赖电池,充电使用保养等环节需要注意,充电设备尽量好的,太高端的没用过,低端的用过简易充、B6充,这样的充电器平衡性能不够好,电池即使不过放,经常用这样的充电器充电池也容易胀气。我的4S 花牌5000就是这样,从没过放过,用了2个多月就开始胀气。后面人家推荐我用A6、A9平衡性好,经过查询最终选了乐迪CB86PLUS,用了半年多,两块4S 4000格式至今状态良好。其实入门专业充电器A6、A9和CB86都不错平衡好,但乐迪集成保姆功能,反而体积最小方便携带,也有电池修复等八大功能,所以选了CB86。使用上就是最低不要超过3.5V,我一般都设3.5,到3.6-3.7就降落,很少飞到3.5V以下。再就是长时间不使用记得单片3.8-3.9V储存,避免湿气、高温环境,每过1-2个月进行一次充放电保持电池活性

网友:
推荐用紫星的电池,我用了两年他家的电芯相当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自己组装时要注意哪些要求?该如何防范问题?谢谢!

最主要就是防止虚焊和短路。防止虚焊的话主要看技术和设备,电池组要做好保护,防止摔伤或刺穿,对电极做好重点防护,因为使用时间长了经常碰撞容易短路或脱焊。

网友(2016-01-18):
市面上的大部分电芯都是一样的,只是很多是不合格电芯,比如一个工厂生产出几百万个,就会有几万个是不符合标准的,这几万个我们就是俗称市面上的B品电芯,可能内阻不一致。建议是购买A品电芯,市面上很多虚标的电池,谨慎购买。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