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s i6这么把左手油门切换为右手油门

楼主(2015-09-12):
入提,谢谢

网友:
这个通过软件设置肯定是不行了
拆开换线束,或者是换摇杆吧。
我自己换过一个 蓝宇的控,更换摇杆,然后把弹簧啥的全部更换下方向就行了。

网友:
拆开观察下两边摇杆的区别,现在右手那边多了一个螺丝和链接回中弹簧的部分,把整个那部分拆开换到左手摇杆这边,进入设置,摇杆通道选择那里左手油门设置对的话应该是model2,换成右手油门需要改为model1

网友:
技术活啊  得打开换吧~~

网友(2015-10-18):
左右摇杆的那个弹簧换了之后在遥控器设置即可

网友:
   同上   网上有教程   好像是FS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