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osd 刷写

楼主(2015-09-13):
请教泡泡老师'我的osd出现了问题'就是启动后'我打舵面(固定翼),osd画面就没了'测量电压都正常,起伏不大。所以考虑刷写
我买的( Basic程序下载器 USB转TTL FT232RL支持3.3V 5V支持Arduino )
刷写出现问题。求解

网友A:
你这是刷boot吗?刷固件插前面的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刷boot吗?刷固件插前面的插针

没有DTR的针,需要从哪个引脚引线

楼主:
我那个osd可能是模式问题'现在是多旋翼'我玩的固定翼

网友B:
OSD刷固定翼,要刷固定翼的固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刷固定翼,要刷固定翼的固件才行。

嗯嗯。改过了。不过改供电方式没弄焊点,把osd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改过了。不过改供电方式没弄焊点,把osd烧了

看OSD的维修方法,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OSD的维修方法,很简单的。

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