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raptor 数传连接问题

楼主(2015-09-13):
数传连接MP地面站连接不上,显示连接超时。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数传CUAV PRO 915MHZ   是否兼容pix?求解答,谢谢~我数传驱动安装好了,com口也是选择57600。想问一下,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数传连接不上(除数传版本不相同 )?@AIbluecapf

网友:
每家数传接线的颜色并不一样,所以买到数传除非是一家和飞控配套的直接连,不同牌子商家卖的你要根据实际飞控和数传接线定义去连接。数传端VCC正、GND负、TX接飞控RX、RX接飞控TX,检查接线、驱动确实没问题,再检查数传发射端和接收端是不是配置不对,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