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乐迪AT9 怎样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5-09-13):
乐迪AT9里面的“失控保护”设置项,跟泡泡老师讲解视频里面说的不一样。泡泡老师视频中的“起落架”、“襟翼”项在乐迪AT9中根本就没有。
APM2.8+乐迪AT9  怎样设置“失控保护”,诚意请教。

网友A:
起落架襟翼要选择有襟翼的机型,失控菜单里才会出现起落架襟翼选项。通时你觉得哪个开关控制什么功能顺手你自己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襟翼要选择有襟翼的机型,失控菜单里才会出现起落架襟翼选项。通时你觉得哪个开关控制什么功能顺手你 ...

我这个是六轴,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六轴,该怎么设置?

机型选四旋翼,AT9失控保护是每个通道都可以独立设置的,根据需要来,不过多轴油门保持就好,设置油门通道3的失控保护

网友B:
我也是AT9,这个油门失控保护我也看不懂,我不想要油门失控保护,可是这个15%好像弄不了0%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AT9,这个油门失控保护我也看不懂,我不想要油门失控保护,可是这个15%好像弄不了0%啊

不想设置用飞控自身的失控保护就行了,很简单,飞控油门失控保护值设的比遥控油门低就行了,一般APM默认的失控值就可以用,除非你的遥控油门最低值比飞控默认的值还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想设置用飞控自身的失控保护就行了,很简单,飞控油门失控保护值设的比遥控油门低就行了,一般APM默认 ...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遥控有失控保护,那么失控以后接收机还有失控保护的输出啊,那么飞控怎么会认为失控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遥控有失控保护,那么失控以后接收机还有失控保护的输出啊,那么飞控怎么会认为失控了 ...

把遥控的失控保护关了就行,遥控的失控保护是接收机接收不到遥控信号,接收机自己按程序设置的舵量输出避免炸鸡,比如油门保持悬停的就不会降落其实是比较笨简单的保护,近距离有用,远了我觉得没用。就用飞控的失控保护只要GPS好就能返航,GPS有问题也可以定高,比接收机失控保护效果好。遥控的失控保护其实适合直机和固定翼,保持原有舵量避免炸鸡。但四轴是个由飞控底层控制的,我看了网上多轴的失控保护,有的讲的比较不清晰,其实就是由遥控失控后失控保护油门输出一个低于飞控的油门保护值从而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我感觉是多此一举,最终还是由飞控去执行的失控后返航还是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的失控保护关了就行,遥控的失控保护是接收机接收不到遥控信号,接收机自己按程序设置的舵量输出避 ...

请教 请教:遥控的失控保护怎么关闭?
只做“飞控的失控保护”,步骤是不是这样:(连接飞控后)
一、在失控保护项中,勾对“总是返航RTL”;
二、进入遥控器校对中,把油门设定在975以下,然后保存;
三、再到失控保护项中看是否生效,或者到飞行参数中看是否生效。
老师,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请教:遥控的失控保护怎么关闭?
只做“飞控的失控保护”,步骤是不是这样:(连接飞控后)
一、在 ...

可以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的失控保护关了就行,遥控的失控保护是接收机接收不到遥控信号,接收机自己按程序设置的舵量输出避 ...

乐迪我记得我看说明书失控保护好像就两个选项啊,一个保持,一个比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乐迪我记得我看说明书失控保护好像就两个选项啊,一个保持,一个比例呀

我就没管遥控失控保护,默认设置,用的飞控的失控保护

楼主:
你在8楼说:“把遥控的失控保护关了就行”,那这个遥控的失控保护,怎样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8楼说:“把遥控的失控保护关了就行”,那这个遥控的失控保护,怎样关闭?

油门输出设置成0,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安全的是NOR模式,锁定失控前的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没管遥控失控保护,默认设置,用的飞控的失控保护

嗯好

楼主:
老师,还是不行啊!地面站提示:检查油门失控保护值。

网友A:
飞控油门失控保护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油门失控保护截图

白天到学校,拍不了图,你先看看油门设置步骤有没有问题:
一、进入遥控器校准;
二、点击校准键;
三、用遥控器微调,把油门调到最低766;
四、点击确认,和再点击两个弹出的窗口。
完成!
对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天到学校,拍不了图,你先看看油门设置步骤有没有问题:
一、进入遥控器校准;
二、点击校准键;

我的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出厂默认,飞控失控保护值默认,失控后RTL,就这样的正常失控返航。对于有失控保护功能的飞控遥控上的失控保护就不用设置了。飞了两年四轴,一直用的APM飞控上的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出厂默认,飞控失控保护值默认,失控后RTL,就这样的正常失控返航。对于有失控保 ...

明明在遥控器校准里面,把油门调到最低,并且保持了的。结果,再次打开遥控器校准,结果还是恢复原样,哎!可能我的APM有问题

楼主:
失控保护设置成功。仔细想想,飞控只有通过接收机才能知道“失控了“,所以必须要设置遥控器和接收机。多个通道都可以检测出“失控了“,但是只取油门通道简单可靠。APM2.8+乐迪AT9  怎样设置“失控保护”  作者:风速226 7435 APM2.8+乐迪AT9  怎样设置“失控保护”  作者:风速226 2247 其他什么起落架都可以不管。

网友:
设置5通道的失控保护,比如你要设置失控后返航,那先把遥控上打到返航位,再于失控保护设置5通道,自然设置为返航档位。设置油门之类也是如此,先确定油门,再设置。

网友(2017-05-23):
at9可以直接多轴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