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航模电池需要加保护板吗

楼主(2015-09-13):
想在淘宝买电芯DIY3S电池需要加保护板吗?品牌电池有没保护板

网友:
加保护板好啊,品牌的都有,没有保护板炸鸡电池铁定废,加了就不容易一炸就坏

网友:
大功率保护板太贵

楼主:
淘宝上问卖电芯商家他说不用,要是电池短路咋办,有折过品牌电池上面保护板有芯片吗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最多的也只是在电极附近加了材料做填充,本身锂电池质地很软,如果里面的电芯受到了伤害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伤害,外面的电芯还能用么?

网友A:
上面的回复指的是两种保护板。。。
像普通锂电池上面那种防过充过放大电流的保护板是肯定不能加的,在空中万一飞行器有个大动作,电流大了保护板断电,飞机就栽下来了。
但第二种放在电池两侧的铝板可加可不加,加了可以防止电池被刺穿。不加的话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电池大都是炸鸡炸坏了,加了没什么太大效果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回复指的是两种保护板。。。
像普通锂电池上面那种防过充过放大电流的保护板是肯定不能加的,在空中 ...

这样说来模型电池短路了是很恐怖的

网友:
加铝板是强行打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