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过神控 怎么设置3段开关和失控保护 失控返航 求大神~...

楼主(2015-09-13):
d10刷过神控 怎么设置3段开关和失控保护 失控返航 求大神帮忙啊~~~~~...~  泡泡老师的视频 都屏蔽了 怎么弄啊~~~~求视频~~

楼主:

d10刷过神控 怎么设置3段开关和失控保护 失控返航 求大神帮忙啊~~~~~...~  泡泡老师的视频 都屏蔽了 怎么弄啊~~~~求视频~~

楼主:
求大神帮忙~~~~

网友:
d10 deviation固件 设置3段开关
http://www.moz8.com/thread-14350-1-1.html?x=2900

网友:
在混控里设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1193184511加Q指导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你是刷M还是G固件??说清楚

楼主:
4.01版本好像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刷M还是G固件??说清楚

deviation 4.0.1

网友:
这固件我也没搞定过,所以我才改成给力固件的,其它给力固件我用了几个月效果还真不错

网友:
用的最多的还是SUV的固件,混控好搞

楼主:
那个固件 用的人多 教程多啊???

网友B:
设置里选高级界面2,模式通常是五通道,设某一个开关,把输出调成一直线,数值自己微调,按照这样再设置两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选高级界面2,模式通常是五通道,设某一个开关,把输出调成一直线,数值自己微调,按照这样再设置两 ...

应该差不多 还有个帖子说的 三段改固定  设好了~~~

网友C:
怎么发视频?我手机里面有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发视频?我手机里面有

不晓得啊~~~

网友D:
你什么时候买的?请问。

我的是白色版本。你刷了固件后,云台的aux4,aux5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什么时候买的?请问。

我的是白色版本。你刷了固件后,云台的aux4,aux5能用吗?

能用 就是不熟 感觉确实简单实用

网友(2015-10-30):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