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纸鹰openlrs问题

楼主(2015-09-13):
我用的4432 100MW模块 和rfm23bp  1W 模块。按照你的做的openlrs-m3-module发射 和OpenLRS_RX2接收,按照你发的这个图纸做的现在进行到接收机模块这步就连不上了

这也正常

就到这连不到接收,都按照一步一步做的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连接了 对码也完成 。又遇到新问题rfm23bp接电源3.3v正常 接5v电压有7805稳压,发射、接收 红灯就不断闪。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需要注意一下顺序,先点接收模块选框,然后給接收机上电,而且注意,发射接收距离要近,因为设置是双向的。
第二个问题  猜测你可能是洞洞板做的,注意一下飞线吧,其实你说的那个问题我们在打板的pcb上也出现过,可是后来放弃23bp了,23bp 3.3v约600mw左右  5v约800mw左右,6v才能达到1W,不过发热很严重了,你注意一下散热,还有发射上的飞线,方便的话上个图,可以互相学习讨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需要注意一下顺序,先点接收模块选框,然后給接收机上电,而且注意,发射接收距离要近,因为 ...

你好,按照论坛里用RFM23bp 做的发射,然后用si4432做的接收机,,就是对好码后拉距不超过10米就失控,有模友说是这两种模块不匹配,我就又买了一块rfm23bp做接收,还有模友说TXON  RXON 与GPIO 0 和 GPIO1接法应该相反我接了看频谱仪图确实是功率大了。但是与与SI4432做的接收机对不上码。还有我想用RFM23bp做接收机 没有图纸 也不知选择哪个烧写。
我的QQ744480906  谢谢你

这是我做的发射

这是那个软件频谱仪图
这是按照这种接法的

这是我把RFM23BP的TXON RXON颠倒后的频谱仪图

还有怎么会出现这种或是就没有显示,是不是模块插脚接触不良(模块焊接的插脚,没直接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需要注意一下顺序,先点接收模块选框,然后給接收机上电,而且注意,发射接收距离要近,因为 ...

你好今天把RFM23BP模块焊接在板子上又反复测试了发射机 ,观察频谱仪图形先开遥控给出PPM信号与后开遥控给出PPM信号输出不同曲线图    ,而且还发现焊在板子上,与插在板子上图形有不同
后开遥控的图形是这样的

以下是先开遥控给出PPM信号出现不同的图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今天把RFM23BP模块焊接在板子上又反复测试了发射机 ,观察频谱仪图形先开遥控给出PPM信号与后开遥控 ...

其实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频谱的高度,纯净度好了,说明模块工作正常,第一张第四张倒数第二张图是比较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