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飞控 gps故障~高度~速度故障

楼主(2015-09-13):
黄灯双闪,gps不搜星'但是看地面站已经搜到10颗左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时候动动模式开关'就能解锁起飞了

网友A:
搜星时在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星时在什么模式?

自稳

网友A:
开机如果在自稳模式,自检通过后没有搜到GPS卫星应该也可以直接解锁的,还有黄灯双闪蜂鸣器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如果在自稳模式,自检通过后没有搜到GPS卫星应该也可以直接解锁的,还有黄灯双闪蜂鸣器响了吗?

这个记不清了,自检后,就没有蓝灯闪,直接黄灯双闪,意思是gps没定位??

网友A:
自检没有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没有过吧

搞不懂啊。最近老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啊。最近老是这样

重新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

校过了

网友B:
重新校准罗盘,找一个空旷,无干扰的地方,通电等上一根烟的时间,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罗盘,找一个空旷,无干扰的地方,通电等上一根烟的时间,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罗盘,找一个空旷,无干扰的地方,通电等上一根烟的时间,应该没问题。

按你说的那样'确实可以解锁'不过没闪蓝灯'黄灯后'绿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那样'确实可以解锁'不过没闪蓝灯'黄灯后'绿灯

绿灯闪就表示搜星成功了,可以起飞了,蓝灯闪是表示星数达不到或者没有星。都可以解锁了,注意,蓝灯起飞不能用一键返航。'长时搜不到就换地方从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灯就表示搜星成功了,可以起飞了,蓝灯是表示星数达不到或者没有星。但是都可以解锁。

之前闪的蓝灯'现在黄灯双闪

网友B:
黄灯一直闪,一般是受干扰,或者校准有问题。你不是说绿灯亮了吗,不要等蓝灯,等绿灯闪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灯一直闪,一般是受干扰,或者校准有问题。你不是说绿灯亮了吗,不要等蓝灯,等绿灯闪就ok

今天又出了问题,在定高模式下才能解锁'我在自稳模式下都不行

网友:
我的PIX闪蓝灯是在没有GPS情况下,有GPS情况是不蓝灯,这个你可以在里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