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550机架的飞行故障,50%油门无法正常起飞。

楼主(2015-09-13):
各位老师:
       之前按泡泡老师的教程,新装的6轴是能正常起飞悬停、自动返航的,但发生过一次电池过放导致的炸机后,更换了脚架、螺旋桨
设备配置:f550的6轴机架、郎宇kv980电机、1047桨、好盈30a铂金电调、apm2.8飞控、6M的GPS(含罗盘)、3S电池5200mah、天地飞9SII遥控器
已经校准的项目:在APM地面站通过USB接口选择6轴X模式重新刷了6轴3.2.1的固件后,重新进行电调校准、油门校准、罗盘校准、遥控器校准、电流电压计校准,天地飞9遥控已经设置了6档位的飞行模式
出现的问题:1.通电获得GPS信号约6星之后(飞控蓝灯常亮),选择自稳模式起飞,油门推到50%都不能起飞,油门超过50%,可以起飞,但直接就往一前方倾斜,飞行模式一切换到“留待模式”就失控坠落!
2.3S电池使电机转动50%油门,大概5分钟左右电压就从12.6V降至11.3V,6个电机有3个发热特别厉害,是否正常?一般3S电池放电最低电压要控制在多少V?
3.重新刷了固件后,在地面站软件中,未进行EEPROM清零,主要是在地面站终端调试中无法进入命令行模式,按泡泡老师的教程,点击左上角的连接,能提示固件版本号,但后面一直出现飞控的各种参数,就是无法进入命令行自行输入命令的模式。

没有老师协助指导回答,自娱自乐边自我诊断边学习:
1.自己进行故障判断,由于之前的炸机碰撞过一个5号电机,机架上面板、螺旋桨、脚架都已经跟换了,现在重新买了2个电机,待到货后再进行测试。
2.如果无法使用留待模式,估计需要更换GPS3.  9月16日新买的电机到了!更换上!50%油门还是无法起飞!
3.更换电机、电池后测试,发现逆时针旋转的三个电机发热量较大,电机烫手!在地面站发现遥控器给油门50%的时候2、4、5号(逆时针电机)的油门比其它三个电机的油门要大,超过50%。

网友:
重刷固件后校准水平没?用电压电流计没看看飞起来电池放电曲线!

楼主:
重刷固件后进行了水平校准,电池电压计没有校准,且数据误差大,在飞行日志的哪个选项中可以查看电池放电曲线?

楼主:
这个版块怎么这么冷?还期待泡泡老师大驾光临进行指导呢~

楼主:
F550机架的飞行故障,50%油门无法正常起飞。 飞行模式,遥控器,螺旋桨,电池,电机 作者:coffeecool 5163 F550机架的飞行故障,50%油门无法正常起飞。 飞行模式,遥控器,螺旋桨,电池,电机 作者:coffeecool 6843 F550机架的飞行故障,50%油门无法正常起飞。 飞行模式,遥控器,螺旋桨,电池,电机 作者:coffeecool 2439 重新校准了电调,换了电机还是无法起飞!

楼主:
帖子很冷~突然想起一首歌~F550机架的飞行故障,50%油门无法正常起飞。 飞行模式,遥控器,螺旋桨,电池,电机 作者:coffeecool 2305 F550机架的飞行故障,50%油门无法正常起飞。 飞行模式,遥控器,螺旋桨,电池,电机 作者:coffeecool 3311

冷雨夜我在你(无人机)身边
盼望你会知(我无法调好你)
可知道我的心(日益失望)
比当初已改变(欣喜的心不再了)
只牵强地相处(调调调调调不好)
冷雨夜我不想归家
怕望你背影(不再能飞起)
只苦笑望雨点(泡泡老师不再出现)
须知要说清楚(难道我要放弃)
可惜我没胆试(我想坚持!)

楼主:
更换了电机电池,还是油门到50%还不能起飞!

楼主:
发现逆时针旋转的三个电机发热量较大,电机烫手!在地面站发现遥控器给油门50%的时候2、4、5号(逆时针电机)的油门比其它三个电机的油门要大,超过50%。

楼主:
持续求助各位老师,求协助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刷前未清零的原因造成,重刷固件,方法是刷前先刷下小车(可以清零),再看故障能否排除,仍不行怕 ...

好吧!我再试一下,谢谢老师,如果还有问题就只能更换飞控了!

网友B:
好了吗?我用的是pix,apm和pix设置是一样的。
1.首先对飞控刷一个车的固件,然后在刷所用的固件,这样数据就完全清了,然后做水平校准,一定要平,可以加个水平仪看。然后做罗盘,遥控,油门,统一校准。装飞控要保证平行,并用减震床。。
      2.检查机架机壁有没有变形,用水平仪测,然后检查电调电机接线无伤痕破损'或者焊接无虚焊,检查电机是否转动灵活,有没有轴弯曲变形,震动大,异响。高空坠机,就是没摔到,就震的那一下有可能损坏其他元件。检查桨是否平衡,无损伤。
3.单个电机测试,接接收机油门三通道,不带桨满油转十分钟,测下电流,温度,声音,在测一个不发热的,做个对比,结果一个热的话就兑换电调继续试。也可以固定好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做一个带桨的测试,就知道电机是否有问题了。找到问题所在。
4.所有检查完成,还是不能起飞,就考虑4s电池试试。
5.,蓝灯飞起来就别用gps了,用到gps的飞行模式,必炸。搜6个星还是太少了,多等会,再不行就换一个空旷无干扰的地方。
Gps心数达到应该是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了吗?我用的是pix,apm和pix设置是一样的。
1.首先对飞控刷一个车的固件,然后在刷所用的固件,这样数据 ...

重新校准后,可以起飞了!
但飞行大概5分钟左右,电机发热厉害。
飞行大概6、7分钟左右会快速自动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后,可以起飞了!
但飞行大概5分钟左右,电机发热厉害。
飞行大概6、7分钟左右会快速自动下降。

我有可能是电池太小了。

网友:
我的4503s5200飞20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