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买神控华科尔D10 发现Aux4 旋钮没有用,怎么办?

楼主(2015-09-14):
刚买的神控D10 遥控器

在频道monitor里面看各个频道,开关的状态。基本上所有的操作都可以看到动弹。

请问你们的呢?

神控可以接多个便宜的接收机啊,DSM2,什么的,都不用别的高频头,牛逼了。。可以玩多个接收机,多个飞机。搞好这个放到云台上用。

如图

Aux4一直在0,无论怎么转动旋钮?是不是坏了,还是需要设置下?

楼主(2015-12-05):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吧模型设置改10通道  然后重新校准摇杆旋钮就好了

早就解决了。校准摇杆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解决了吗  吧模型设置改10通道  然后重新校准摇杆旋钮就好了

楼主(2015-10-23):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入手DEVO 10,找了老旧一直找不到教程之类的

其实还是不少的,就等你当大神出教程了

网友B:
我也刚入手DEVO 10,找了老旧一直找不到教程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准下行程。

问题解决了。。。

刷机后,校准遥控器,就好了。。之前忘记校准了。

网友C:
重新校准下行程。

楼主(2015-09-21):
引用 网友D:
哈哈'表示一直用的华科尔

刷了华科尔d10 deviation 4.0.1,的开源固件,发现都不能用aux4,aux5,云台算是废了。这是咋了。。不用原厂了。。。

刷机后一定得重新校准遥控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买了几个DSM2的接收机。

表示刷会原版就不能用了。。。

哈哈'表示一直用的华科尔

楼主:
现在已经排除了是输入端错误的问题了。

分配一个8通道给Aux4用。现在可以看到
Aux4 还是不动。这是为啥???。。

网友E:
检查一下是否映射了,如果映射了可能就是空的问题,或联系厂家或自行修理

楼主:
感觉好像应该没有坏。

刷回原厂的固件就能用了。

用了deviation 4.0.1的。不能使用Aux4。Aux5也只是可以调节0 或者100 这两个值。

你有用这个固件,并且遇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是否映射了,如果映射了可能就是空的问题,或联系厂家或自行修理

感觉好像应该没有坏。

刷回原厂的固件就能用了。

用了deviation 4.0.1的。不能使用Aux4。Aux5也只是可以调节0 或者100 这两个值。

你有用这个固件,并且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像应该没有坏。

刷回原厂的固件就能用了。

我刷了'搞不成对码,我图省事~要给飞控用,就刷回了原厂,旋钮一般也就是控制云台用

网友F:
设置输出通道对应旋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输出通道对应旋钮就可以了。

你也是d10 吗?我没有设置成功。

在舵机监视器里面,看各个舵机的,开关的动态。唯独没有看到aux4动。

只看到aux5值为0或者100,也不是渐进。

应该是deviationttx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刷了'搞不成对码,我图省事~要给飞控用,就刷回了原厂,旋钮一般也就是控制云台用

你刷会了原厂的,能控制dsm2吗?

对aux4/aux5用来步调控制云台舵机的。

刷机为了用别的接收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也是d10 吗?我没有设置成功。

在舵机监视器里面,看各个舵机的,开关的动态。唯独没有看到aux4动。

刷suv版试试,再不行就刷回原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刷会了原厂的,能控制dsm2吗?

对aux4/aux5用来步调控制云台舵机的。

不知道~都不成码,耽误事,所以又刷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suv版试试,再不行就刷回原版了。

刷了,也不行。aux4 aux5不能用。

他的版本好像是3.5.3的。并不能行。

只能刷回原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都不成码,耽误事,所以又刷回去了

嗯。原版比较简单,可是感觉还是deviation的比较人性化。

由于不能用,只能回原版了。。希望以后deviation能改进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刷了'搞不成对码,我图省事~要给飞控用,就刷回了原厂,旋钮一般也就是控制云台用

对了,对码,你需要先用短路子,短路下接收器,把id清零。然后再对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对码,你需要先用短路子,短路下接收器,把id清零。然后再对码。

没搞好。还是简单点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原版比较简单,可是感觉还是deviation的比较人性化。

由于不能用,只能回原版了。。希望以后deviati ...

就是说稳定性比较差点'原版安逸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刷了,也不行。aux4 aux5不能用。

他的版本好像是3.5.3的。并不能行。

那就刷回原版用,可能哪里不兼容。我刷了搞不定混控,也其他回来了。这样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刷回原版用,可能哪里不兼容。我刷了搞不定混控,也其他回来了。这样够用了

混控是可以的。你用那个mixer,选择输入,然后再选择开关。

数据有几个模式。你选择多断式。英文是complicate 的那个。感觉用起来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稳定性比较差点'原版安逸

嗯。我买了几个DSM2的接收机。

表示刷会原版就不能用了。。。

看来以后得买几个华科尔的6通,或者8通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