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DIY】FPV显示器改一体屏

楼主(2015-09-14):
拉兄弟入魔FPV,装机死胖子一架,由于预算有限,设备均已二手为主
索性收得7寸雪花屏显示器,RC305接收一枚,
本来我是个懒得折腾的人,但是有稍微有点完美主义,于是开搞
显示器和图传,成色定义,垃圾,好在价格便宜

果断拆之,接收正面

接收反面

显示器

开始钻孔,工具还行,手工不行

看我的垃圾手工

装上去正合适
视频线含上

电源线

和显示器接在一起做个插头

开机成功

RC305发热还不是一般的大,一会就很烫了!还是继续验证

网友:
做好散热

楼主:
散热片超外,哪里正好是给喇叭预留的孔,散热应该还行

网友:
这个厉害 那你是直接固定接一个视频通道吗?

网友:
这个屏幕多少钱,还有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拍照上的型号

网友A:
LZ 外壳 搞成这样~
重新淘个5.8G接收模块便宜又好用 改装又方便~~

网友:
305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外壳 搞成这样~
重新淘个5.8G接收模块便宜又好用 改装又方便~~

你这个不错,接下来我机器的屏幕就照你这个弄,我还打算买一个DVR录像放进去

网友(2015-10-28):
要解决散热问题呀

网友:
我感觉805还是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