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2.8 起飞即右倾

楼主(2015-09-14):
四轴上配APM 2.8;电机、桨叶安装准确,旋转方向正确;

所有需要校准的皆已校准;APM安装正确;接3DR数传,Laptop监控正常;
飞行模式为标准,解锁推油门,未离地及右倾侧翻;

请问还有何情况导致。

网友:
再次检查'电机转向'桨。

网友:
查看微调

网友:
电机的顺序不对是觉对会造成这个情况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较准

网友:
自动微调了吗??
APM有这个功能的,大概5~8分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