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pix今天飞,要在定高模式下才能解锁

楼主(2015-09-15):
很奇怪噢。感觉响应也慢,会不会因为我把脚架去了??

网友A:
解锁一般就是在stable, loiter, pos hold, 还有一个忘了。这几种模式下才能arm的。你可以试试stable 这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一般就是在stable, loiter, pos hold, 还有一个忘了。这几种模式下才能arm的。你可以试试stable 这个模 ...

自稳没法解锁的……

网友:
自稳如果不能解锁你就链接地面站解锁看一下,出什么 提示吧

网友:
看看遥控器、罗盘和加速度是否调好,这三个过关了,GPS没信号也能解锁的。

网友B:
切换模式的值要在中间位置,不然你虽拨在自稳但由于干扰就不是自稳了,检查下遥控器上各模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模式的值要在中间位置,不然你虽拨在自稳但由于干扰就不是自稳了,检查下遥控器上各模式的值。

星期天看看吧

网友C:
有无设了无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无设了无头模式?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