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转弯的问题

楼主(2015-09-15):
如何转弯一气呵成?每次都飘逸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设置遥控

网友:
设置混控看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没玩过  但是感觉 可以不要副翼 行不行呢? 左手油门 右手前后加方向?

网友:
打方向的时候用横滚来配合 会有所改善

网友:
转弯不漂移你加适当的舵量修正就可以了、比如往左飘你就往右加舵量这样就可以减少漂移
也就是和刷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