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盈电机讨论

楼主(2015-09-15):
今天飞着着,速度太快一下子侧着机身插到松树里了松油占到电机里面的绕线上,通电就是一抖一抖的转,拆下测电阻却没问题,拆开卡簧,发现漆包线被蹭破皮了,好奇怪啊。。。。

网友A:
不是螺丝顶到线了吧

网友B:
电机发热不,电机缺相会有抖动,转动慢的现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螺丝顶到线了吧

不是的,螺丝隔线圈有很多余地的,飞了好几次没问题的,昨天卡在树上是强行推油掉下来,估计烧了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发热不,电机缺相会有抖动,转动慢的现象

发热很严重,抖动,转动慢,油门归零还要抖动几秒才停下,测试电调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那电机连接别的电调还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热很严重,抖动,转动慢,油门归零还要抖动几秒才停下,测试电调没有问题

电调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电机装在别的电调上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