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失控不能返航

楼主(2015-09-16):
乐迪9控  我的之前还可以玩  可以悬停。而现在不行了。。失控炸鸡。。和图片一样。。还没解决。。求助

网友A:
先做IMU里面的基础和高级校对,再检查机架机臂有无松动。检查电机动力和桨。这三个都检查完了还是要出现上述问题很有可能是飞控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IMU里面的基础和高级校对,再检查机架机臂有无松动。检查电机动力和桨。这三个都检查完了还是要出现上 ...

罗盘会不会坏了。。但好像没什么痕迹

网友:
周围有电磁干扰吧,有可能干扰到罗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