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针脚

楼主(2015-09-16):
请问魔友们这云台的两排针脚分别是接在哪里,应该接接收机还是接飞控(mwc)

网友A:
插接收机,设置旋钮通道,控制俯仰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接收机,设置旋钮通道,控制俯仰

接接收机的同时要不要接接收机的正负极

网友:
不用接正极。接信号线和负极就行。
如果嫌接线麻烦,只接信号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
俯仰和横滚接在按收机的旋钮通道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一个是接俯仰、一个接横滚(一般都直接俯仰),1楼说的对接在接收机上接信号和地线就可以了 ,用旋钮开关控制